楼主(2013-09-14):
当前公司有个GP370-L的触摸屏要传程序  通信连不上   有接触过的朋友指导一下哈
型号GP370-LG11-24V   古董了哦

网友A:
不算很古董
GP230还算差不多
370的软件电缆正确应该比较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得软件支持这个型号  线我用来连2000系列的没问题  所以软件和线应该没什么问题
 不知道这个型号的触摸屏是不是要用什么不同的方法才可以传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GP270还没见过啦   哈哈   最老的就是370了

网友B:
会2000的370的应该会了

网友C:
与电脑连接没反应?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啊    与2000系列  连接没问题     也有可能是触摸屏的问题    请教一下GP370与2000系列的连接设置都是一样的吧?

网友C:
如果你电缆及软件都没有问题,连GP370时屏幕上没有任何反应,那么可能就是你的这台TOOLS口有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  现在的方法就是找个新屏试试看     不知道公司还有没有呢  嘿嘿

网友C:
你手上如有GP2000系列的屏也可以的,二个使用相同的软件及电缆;
如能连上GP2000,则说明你那台GP370 TOOLS口损坏;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 谢谢啦

网友D:
GP270还没见过啦 哈哈 最老的就是370了

网友E:
任意3个角同时摁,进入OFFLINE模式,选择transfer,然后在电脑上点击上载,基本上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GP270还没见过啦 哈哈 最老的就是370了
GP270与GP370是同时代的,不存在谁老谁新的问题;
区别是GP270屏要小一些,但分辩率与GP370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