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4):
如何用PLC在线测量接近开关和光电开关好坏?
在设计产品时用的传感器很多,有50多个。为了检查传感器方便,能用软件的方法测量好坏吗?

网友A:
看plc输入有无信号就可判断。

网友B:
呵呵;有电源及万用表就可以了,为什么要用PLC测试?

网友C:
你是不是已经接好线的了,那样用个东西靠上去看PLC点亮不亮就行了

网友D:
楼主是想在程序上看看有没有对应的输入?

楼主:
因为是个流水线设计,希望每天工作前,要对设备进行产前检查,靠人去感应每个传感器,因为有些传感器安装位置的问题,是无法用金属物去感应的不可能对每个传感器进行测量。而且需要大量时间和两个人配合。希望在设计上能够进行自检,在触摸屏上显示自检结果。有点像数控机床的自检系统。

网友E:
做个测试界面,一个一个移动机械,如果能收到信号,OK,否则判断为故障。
其实用质量好的传感器才是根本。

网友F:
一般是用限定时间内没有接收到应有的信号,或是限定时间内一直接收到本该消失信号来判定机器动作故障或是开关故障。

网友G:
编段测试程序,让机器自动完成。

楼主:
回复 网友G:
有没有好的方法,人参与少些的方法。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好的方法,人参与少些的方法。
这个方法还不好吗?

网友H:
质量好的就行了,我们公司用了上千个接近开关了,从来没有一个坏过,不担心会有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一般是用限定时间内没有接收到应有的信号,或是限定时间内一直接收到本该消失信号来判定机器动作故障或是开关故障。
这种方法可行  也是用人工最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不能为了测试传感器。让整个流水线都动起来吧,哪是个58米的面包生产线。不现实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自动控制设计,万一出现,我们应该有处理方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方法好,可以提前知道故障点,但是是在生产线工作中发现的,处理故障点需要时间,这样流水线就要停了,会造成很大经济损失。我们是面包生产线停不下来,每一次维修都有经济损失。

网友G:
楼主是典型的要马儿跑,不让马儿吃草
请问楼主,谁能不让设备动起来,自动检查传感器好坏---耶稣?如来佛?
即便你夸奖的7楼办法,也不可能提前知道故障点,何况你用到了显示屏,好的程序,在故障出现,马上就会告诉你故障在哪里。

楼主:
技术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