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4):
昨晚,我们这下大雨。结果打雷后10KV低压侧受总掉闸,请问师傅们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低压侧受总掉闸,怎样可以避免呢?谢谢各位!!

网友A:
似乎是雷电影响,说不出具体原因;
不打雷后,仍跳吗?

网友B:
是不是400V侧,时间长电磁脱扣吧,

网友C:
10KV低压侧一般是这样的结构:隔离开关,熔断器,万能断路器。其跳闸,专业术语为脱扣,原因有欠压,过压,过流,缺相,短路,温升等,促使其脱扣因素很多,在打雷这样特定的条件下跳闸,首先原因肯定是相同的,然后判断为保护装置启动,再次判断是何种保护启动

网友D:
楼上说的挺详细,考虑的挺周到,如果雷雨过后还是掉的话,首先排除开关本身的问题,那剩下要看跳闸有没有规律,比如低压侧在某个时间或直接送不上,这你得弄仔细了才好找原因。

网友E:
如果是雷击造成的线路跳闸现象,不管是低压侧还是高压侧首先要检查避雷器是否揭穿。在检查线路对地绝缘。

网友F:
可以把失压线圈线断开,但这样如果是电动分闸的就不好

网友G:
三楼说的很好!!

网友H:
我单位的变压器雷雨天掉闸,怀疑是过压。

楼主(2013-10-14):
感谢各位,现在原因还未查出,对地电阻应该是正常的,我们每年一次实验都是正常的。三楼师傅说的有点道理。谢谢!我会继续观察,查出后告知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