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172CPUN

楼主(2013-09-14):
运动SFC程序启动指令“SP . SFCS "具体用法是怎么用的,怎么在Q系列的编程手册找不到这条指令的?请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A:
这个不是看Q普通CPU的编程手册,这个是三菱的Q系列运动控制器,也叫运动CPU,你要专门看运动控制器的编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