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4):
   今天用开关电源为一个小的直流DC24V风扇供电,开关电源同时还带了其他的负载,我发现在启动风扇的瞬间,开关电源的输出指示灯一下子变暗了,然后很快就恢复正常。实测开关电源输出总电流为3.6A,风扇运行电流2.5A,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为23.9V,带风扇后变为23.6VDC,用趋势记录表测量风扇电源接通瞬间,开关电源的电压从23.9V降低到5.8VDC,然后在不到1秒之内恢复到23.6V。
   出现这样的情况,我想可能是由于直流风扇启动电流太大,开关电源输出电流瞬间不足所致。开关电源为DC24V,15A的电源,理论上是可以拖动这样的负载的。
   我想知道我如何才能够确定风扇的启动电流到底有多大,它是怎么影响开关电源输出的?风扇为直接启动风扇。

网友A:
电机启动瞬态电流需要测试来确定。他是动态的,要记录启动电流的轨迹。来分析起动过程电流的冲击。一般的,直流电机启动电流是电机电流的3?4倍。仅此。

你可以软起,24调压起动,可降低启动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