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接线

楼主(2013-09-14):
今天见小日本电机,有两个接线盒,一个接线盒六端子接星形,一个接线盒三端子,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接线盒三端是不是扇热风扇电源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线盒三端是不是扇热风扇电源啊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网友C:
是不是带有刹车或者编码器的功能哦??上图来看看吧

网友D:
有可能是三速电机,三个那个接线盒一组绕组,星形接法,6个的接线盒,是星三角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和平常电机没两样,电机带的是一个搅拌得东西

网友E:
是接散热风扇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如果是散热风扇,就三个端子什么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