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4):
厂里的一台变压器低压侧断路器投入一段时间后,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每间隔十天左右就跳闸,查不出原因,送上后还能正常运行,断路器型号为:Masterpact MT16N1 1600A。和厂家联系后,只给发来一份说明书,让自已调一下。哪位师傅能帮上忙啊,望不吝赐教。

网友A:
是万能断路器,设置有点复杂,一般用在变压器的低压侧总开关,跳闸,专业术语为脱扣,原因好几种:欠压,过压,过流,短路,缺相等,不同品牌设置各不相同,建议找说明书仔细检查,没有说明书到网上下载

网友B:
有个叫整定电流的值?

楼主:
是我说的不够详细吗?变压器为1000KVA,设备正常运行时电流在500A左右。断路器整定如图。哪位给个意见啊。

网友C:
Isd调大一些(Ir=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