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5):
昨天我们更换了一只高压跌落开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都已经烧成黑色的了,外表层已经碳化了,很严重的样子,不知道为什么这么严重?

网友A:
过电流吧!保险丝选的比较大吧。

网友B:
接触不好,放电造成的

网友C:
接触不良,拉火了

网友D:
供电局没有定时整套更换,跌落式保险都有这个情况.原因1,过流就是起保险作用,2,是大多数的原因,风吹日晒雨淋,热胀冷缩,螺丝难免生锈,氧化接触不良,引起电阻增加发热烧红.....然后就烧了表情.  我这边工业区前十年左右都全部换为真空断路器.

网友E:
接触不良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F:
4楼提到了几个原因,过热或老化,大体与维护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