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5):
近来由学校进入工作岗位,发现工作中用的学校里完全没有教,只有自己来学习了。
但是近来一个问题很困惑我,自己翻资料好久也找不出结果,信心逐渐失去。
还请各位大神帮帮小弟,

就是我想用梯形图编程记录Y0触发后所经历的时间,
具体就是Y0动作后,就开始计时,
在我查看的时候,就可以看到Y0是在多少小时多少分钟多少秒之前被触发了。

这样的程序可能不难,但小弟的确困难重重,还望各位点拨小弟,拯救小弟一下。
最好能截图。

一个奋斗中改变自己处境的屌丝 万谢!

楼主:
望各位大神 帮帮忙~

网友A:
三菱FX系列中有个HOUR指令,当指令前面条件成立后,会计算条件接通后多少小时,不满一个小时的时间也会以秒为单位存储在另外一个寄存器中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到偶像回复自己的小问题,很感激。

但是我想请教一下 梯形图和指令可以混合编辑吗?
梯形图可以实现此功能吗
因为我对梯形图比较直观的认识,但指令缺乏认知,
该问题又比较棘手,小弟又在试用期,解决不了估计就要和公司说再见了。。。。。。

所以恳请偶像能不能指点一二,越详细越好。
1,梯形图和指令可以混合编辑吗?因为现在的程序是用梯形图编辑的
2,用梯形图可以实现吗 ,怎么样具体编写呢?
3,梯形图不行的话 该指令怎么用呢,还有怎么查看该寄存器存的时间值呢
偶像能不能举个简单的例子呀,太麻烦您了
万分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到偶像回复自己的小问题,很感激。

但是我想请教一下 梯形图和指令可以混合编辑吗?
梯形图可以实现此功能吗
因为我对梯形图比较直观的认识,但指令缺乏认知,
该问题又比较棘手,小弟又在试用期,解决不了估计就要和公司说再见了。。。。。。

所以恳请偶像能不能指点一二,越详细越好。
1,梯形图和指令可以混合编辑吗?因为现在的程序是用梯形图编辑的
2,用梯形图可以实现吗 ,怎么样具体编写呢?
3,梯形图不行的话 该指令怎么用呢,还有怎么查看该寄存器存的时间值呢
偶像能不能举个简单的例子呀,太麻烦您了
万分感谢
1、目前支持梯形图与指令表混合编辑的仅仅是西门子,且显示方式只能是梯形图或者指令表。
2、三菱实现你的功能的话:
LDI Y0
AND M8013
DADDP D0 K1 D0
3、三菱的话指令表和梯形图是一一对应,因此不存在指令表能用不能用梯形图表示。

网友C:
C大的办法很好,学习了

楼主:
再请教一下偶像
LDI Y0
AND M8013
DADDP D0 K1 D0

fx1n支持上述语句吧,
另外我要用GX查看寄存器里存放的时间值的时候,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再请教一下偶像
LDI Y0
AND M8013
DADDP D0 K1 D0

fx1n支持上述语句吧,
另外我要用GX查看寄存器里存放的时间值的时候,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位大神你知道吗,很急

再请教一下偶像
LDI Y0
AND M8013
DADDP D0 K1 D0

fx1n支持上述语句吧,
另外我要用GX查看寄存器里存放的时间值的时候,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C:
D0里面的数值就是秒数

网友A:
LDI Y0
AND M8013
DADDP D0 K1 D0
这是基本的指令,FX1N支持的,你没编程软件,没试着写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了 这是计数秒单位的吧 最多可以记载多长时间?几天?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试了 这是计数秒单位的吧 最多可以记载多长时间?几天?
32位最大值:2147483647 以秒为单位的话大约有68年;我想应当达到你的要求了;
如果想学PLC,建议还是对PLC的基本指令及常用指令花时间去学习一下,而不是一无所知的时候就去想如何去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E:
可就该问题,熟悉相关指令、理解相关概念;比如32位指令,16位寄存器能够表达的最大值等。
指令可查编程手册,好像编程软件也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