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5):
请教各位高手,在PLC程序中怎样编写变频器运转时频率的设定。

网友A:
先确定你PLC控制变频器的方式:1、多段速、2 PLC模拟量输出、3、通讯控制;
然后确认变频器、PLC品牌及型号;
以上确定好后,再问别人怎么操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你PLC控制变频器的方式:1、多段速、2 PLC模拟量输出、3、通讯控制;
然后确认变频器、PLC品牌及型号;
以上确定好后,再问别人怎么操作;
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