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5):
3KW的西门子MM420变频器在用5K欧电位器调频时,电位器调到一半过后 电机速度才快起来,感觉好像速度上跟电位器的旋转的度数不一致,就是不均匀,原因是什么呢?电位器没有质量问题

网友A:
1是参数设置检查一下;
另外确认你的电位器是不是直线型,而非对数型或指数型;

网友B:
用BOP监控红圈内参数,看看他是不是与你手动调节电位器是一致的,如果是,就看看P1120/1121斜坡时间是不是太长了,改短一点。手动调节电位器,也不要太快了。

3kW的电机,不会这么慢的响应时间。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请问师傅:电位器都什么型号?我最近碰到类似的情况,我就直接去掉电位器,将两个控制端子短接了,改成变频器面板控制。

网友A:
平时大多都是直线型电位器,比如你转到1/4的位置,对应的阻值也是总值的1/4,如果调频率的话对应也是最高输出频率的1/4;
转到1/2的位置,频率也是也是最高输出频率的1/2;
这个用万用表测量阻值或电压可以很容易判断出来;
指数型及对数值的则不是直线关系;

网友D:
电位器从型号辨别:X型直线式的,Z型指数式的,D型对数式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D:
跟黄工学习了

网友F(2014-03-30):
回复 网友C:
请问你短接都是那两个端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