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5):
见过多个变频器主电路发现整流电路电容一般至少两个,无论功率大小,在容量满足的情况下为什么不用一个?是为了提高滤波后的电压吗?

网友A:
是为了提高电容的耐压!

网友B:
三相桥式整流公式你知道吗?三相380V桥式整流等于DC多少伏你知道吗?你再看看你所见到的变频器直流母线上电解电容耐压是多少伏…

网友C:
你看电容的耐压值。

网友D:
这主要是考虑变频器的制造成本,一般的电容器耐压值是450V,两个串联就是900V。而三相桥式整流电压是1.35倍的输入电压,比450V高,所以要用两只电容串联,解决电路的耐压问题。

网友E:
电容的耐压低了.所以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