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5):
帮忙看看森兰22千瓦变频器充电电阻是多少。谢谢

网友A:
你好,根据经验计算方法,得出22KW变频器充电电阻的阻值是:37欧,44W。如果你的变频器带有直流电抗器,那么就是12欧,22W。

网友B:
感觉阻值有点小,上电时充电电流限制在5-10A就可以了,没有必要特别的严谨。一般情况直流母线的预充电时间不会超过30s。

楼主:
谢谢两位,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