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5):
现单位要仿制一台膜包机,原厂家是英国的,控制系统用的是BECKOFF 9100带以太网接口与数字及模拟端子,该机器有一只绝对值编码器检测主轴位置,每圈会有2个控制信号输出到气缸线圈,现在打算用PLC控制,但是这个编码器有八位也就是八根线,如果用PLC会占用很多点,能不能用增量编码器取代呢?
增量编码器能不能取代绝对编码器?

网友A:
呵呵;原来的分辩率应当是256的,PLC支持格雷码转换的话,用原来的编码器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B:
还是用绝对编码器吧,软成本比硬成本高。

网友C:
可以用RS485信号或4--20mA信号的绝对值编码器替换。这也是一个电子凸轮开关式应用,如果用增量的编码器怕有干扰及累计误差,到时候你要花的“软成本”会比一个编码器还要大。
我们这里还有一个案例,也是类似的应用,倍福也有SSi接口的,可咨询倍福: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69041

网友C:
“每圈会有2个控制信号输出到气缸线圈”电磁线圈的启动是尖峰式电感冲击,增量编码器对此抗干扰要花功夫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每圈会有2个控制信号输出到气缸线圈”电磁线圈的启动是尖峰式电感冲击,增量编码器对此抗干扰要花功夫的。
绝对式的用不用考虑抗干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每圈会有2个控制信号输出到气缸线圈”电磁线圈的启动是尖峰式电感冲击,增量编码器对此抗干扰要花功夫的。
绝对式的用不用考虑抗干扰?
绝对值编码器当然也会有干扰问题,但是一个是真正绝对值编码器受干扰不会累加到后面,增量编码器干扰引起的误差会累加;另一方面,真正工业级的绝对值编码器对于编码形式及信号形式,会根据现场要求有不同的选型,选择最为可靠最为经济的,所以绝对值编码器的选型正确性很关键。

网友D:
谢谢,能不能再介绍的多一些

网友B:
干扰谁都会遇到,您的应用在于角度控制,您必须考虑停电后,轴发生转动,就要初始化。
使用的成本不考虑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干扰谁都会遇到,您的应用在于角度控制,您必须考虑停电后,轴发生转动,就要初始化。
使用的成本不考虑吗?
确实如此,增量编码器要考虑扶助零点修正,比如加装一个光电开关,还要考虑抗干扰措施用下去的人工成本,而过去绝对值编码器被进口编码器经销商搞得很神秘的样子把价格抬很高的,实际上目前绝对值编码器价格大幅度下来了,而且也有很多种输出可供选择,信号接口的成本也大幅度下来了,比如Rs485接口和4--20mA接口一般PLC都已有标配了,这样用增量编码器不见得省钱,反而不省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我想少占用几个点的,增量式的只要两个点就好了,不知道能不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明白什么叫软成本请指教

网友E:
用增量式编码器要考虑干扰问题,断电情况下外力旋转主轴而使编码器检测错误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增量式编码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想少占用几个点的,增量式的只要两个点就好了,不知道能不能用。
呵呵;一般来说,PLC上用2点与8点差出来的几个点可能PLC也就差个3、400元;
不是3\4000元;你在其它地方改的成本肯定不至3\400;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明白什么叫软成本请指教
一个程序问题,2使用中“原点”问题
原点问题,在你的应用中,谁能解决?这不增加使用成本吗?

网友F:
增量式编码器也可以,但你必须在上电时整定一下,因为绝对值编码器输出的绝对位置信号,而增量式编码器输出的是脉冲信号,你可以用增量式编码器Z信号复位计数器,PLC内用带外部复位的两相计数器,如果用三菱PLC的话还可以使用凸轮控制指令,如果是增量式编码器的话,你还要看输出格式,一般有BCD码各格雷码,有些PLC不支持格雷码转换,需要用程序转换,如果PLC输入点够用的话,建议你还是用绝对值编码器,也可以用带通讯功能或模拟量输出的绝对值编码器。

网友G:
这方面@Q是专家  听他的应该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