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5):
我们公司有个设备,在密封大滚筒里面开21个孔,用于放21根每根2KW的220V发热管。加温速度是,从常温30度左右,到200度,需要时间2小时。。。我想请问大家,有没有更好的替换品,可以让温度从30度到200度的时间,更短。理想状态是半个小时。大滚筒里面的是满满的导热油。

网友A:
换成每根4kw 380的加热棒呗,220v的电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成每根4kw 380的加热棒呗,220v的电流大
我知道您的意思,不过,我的意思是,不用发热管了,毕竟发热管的效率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成每根4kw 380的加热棒呗,220v的电流大
而且输入的电压是3相220V的,所以。发热管只能用220V的。接成三角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成每根4kw 380的加热棒呗,220v的电流大
而且输入的电压是3相220V的,所以。发热管只能用220V的。接成三角形
你用多大的电缆呀…

网友B:
硅炭棒,不过不能用导热油,可以直接加热空气,硅炭棒表面温度约1400℃;如果一定要用导热油的话,可以试试高频加热方式,或增加热功率

网友C:
我觉得你想快的话还是用高频吧。

网友D:
这个,现在好像还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吧。通常都是增加功率!

网友E:
如果条件允许先用用蒸汽预加热,再用电加热。

网友F:
如果可以的话,你在原有的基础上再加一套搅拌装置吧!

网友G:
用蒸汽预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硅炭棒,不过不能用导热油,可以直接加热空气,硅炭棒表面温度约1400℃;如果一定要用导热油的话,可以试试高频加热方式,或增加热功率
这个硅炭棒,是怎样子的。。。我用加热棒也不是直接接触导热油的,而是让加热棒干烧,通过空气把热量传递到导热油的。。。。。高频加热又是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成每根4kw 380的加热棒呗,220v的电流大
而且输入的电压是3相220V的,所以。发热管只能用220V的。接成三角形
你用多大的电缆呀…

10平方的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可以的话,你在原有的基础上再加一套搅拌装置吧!
有搅拌喔。导热油在滚筒里面,是经过搅拌的,温度很均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你想快的话还是用高频吧。
什么高频,?高频加热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硅炭棒,不过不能用导热油,可以直接加热空气,硅炭棒表面温度约1400℃;如果一定要用导热油的话,可以试试高频加热方式,或增加热功率

这个硅炭棒,可以迅速升温?

网友H:
用燃烧机烧油加热,类似锅炉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燃烧机烧油加热,类似锅炉
不能这样子,这样容易搞脏外面的。

网友I:
用碳棒呗,比加热棒还是要快不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