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6):
判别管脚:万用表置于(×10或×1)档,测量晶闸管任意两脚间的电阻,当指示为低阻值时,黑表笔所接的是控制极,红表笔所接的是阴极,余下的一脚为阳极,其它情况下阻值均应为无穷大,否则该管可能是坏的。
触发检测:万用表置于(×10或×1)档,将黑表笔接阳极,红表笔接阴极,万用表指示为不通(零偏),此时如果让控制极接触一下黑表笔,万用表应指示导通(接近满偏),即使断开控制极,只要阳极与阴极保持与表笔接触,就能一直维持导通状态,如果上述测量过程必能顺利进行,说明管子坏啦。
二极管的测量方法
万用表置于(×100或×1k)档,两表笔分别接二极管的两个电极,测量一个结果后,对调两表笔再测量一个结果。两次测量的结果中,一次的阻值较大(为反向电阻),一次的阻值较小(为正向电阻)。如果正反向电阻值相差越大,说明二极管的单向导电特性越好。
如果正反向阻值均接近零,说明二极管内部已击穿短路或漏电严重,如果正反向阻值均为无穷大,说明二极管已开路损坏。

本人系生产可控硅厂家,如有需要扣我,球球12345678901234567890

楼主:
卖可控硅咯,
大家快来看吧。电话15871002566

网友A:
现在进入数字检测时代,可以不用指针表检测么??早就把指针表淘汰了。

网友B:
数字表方便 指针表直观,各有优点,取长补短才能更好地去检测元器件的好坏优劣,我总是配合使用判断准确效果显著。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数字表的输出电压太低了,无法触发。

网友D:
这个我们正好有用到 哈哈 谢谢了

楼主:
呵呵,不谢不谢。实用才好。

网友E:
请问一吓,测量单晶闸管,阳极-阴极间的电阻阴值不稳定(在0.9MΩ以上跳动),阴极阳极部电阻值稳定(在1.12MΩ).晶闸管是新的.请问是什么原因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