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6):
从客户那里拿回三台LG IG5 2,2KW变频器,查找故障记录都是HU,说是变频器 H/W故障,但上电试电机又没发现什么问题,不知道这是什么故障,原因出在什么地方,求维修思路啊,谢谢大家

楼主:
风扇没问题啊

网友A:
修过一批LG0.75KW 的变频器,一部分报HU故障,现在记不清楚了。资料在家里,现在出差在外,回去查查。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A:
回复 楼主:
在广州番禺出差,明天下午就要往回赶,要不然就到公司看看。

网友B:
如果风扇没问题主板坏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C:
一般是风扇吧,虽然是两线的,但原装的好像带检测,换个国产的好像不行

楼主:
谢谢大家,我发现风扇有杂音,不知道是不是风扇问题,但在我这里试机又不报警,只好换个风扇试试了

网友D:
这个故障不好说,如果是客户出现了故障,又用了外部端子启动的话,客户按了变频器上的停止键就会出现这个故障,怀疑真的故障已经被覆盖,要询问客户出现了什么故障,是不是出故障后按了一些键,这个很重要

楼主:
回复 网友D:

网友E:
风扇坏的话是这个提示HW,但是风扇运转正常大概就是CPU主板坏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楼主 修好了吗  什么问啊

网友G:
2.2KW又不是22KW,22KW么还可以说没有试机条件。
小机器很简单啊,弄一台4KW电机满负载长时间试机不就知道了。

楼主:
已经解决了,换了风扇就交给客户了,没听说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