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按钮问题请教

楼主(2013-09-16):
想用圆形按钮,但是这个按钮不带文本,在按钮上添加静态文本组合后,运行之后能实现功能,但是静态文本挡住了按钮动态的效果执行,这个怎么解决啊,求指教。

网友A:
触发按钮变色的时候,让同一变量触发文本属性隐藏。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就是静态文本挡着动态按钮,所以点中心,触发不了动态按钮的效果啊,组对象的效果可以触发

网友A:
... 你不嫌麻烦再添加一个透明的按钮,按钮设为不可见,然后放在静态文本的前一层,比如鼠标点击透明的按钮后文本隐藏,灯变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