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6):
 chenqiangme:曾做个小项目,在车间现场有其他设备有十几台变频器。事先没有考虑客户现场情况。本人设计的控制系统主要有CPU 226CN加一块DI扩展,二个4AI模块,一块2DA模块,伺服阀放大器,一块屏。东西做过去,现场安装时就担心变频器的干扰问题,考虑到布线上要穿管。安装完毕调试时,发现只要变频器上电,PLC采集来的现场传感器就乱跳,系统无法工作。后来PLC电源增加隔离与滤波,模块所有接地端接地,所有传感器线缆改用屏蔽信号线,屏蔽层柜侧一端接地。初次接地时打了二根桩,采集数据波动还是较大,效果不是很理想,请当地供电部分测试过接地电阻太大。后来继续增加接地桩与加盐,低于4欧姆时解决问题。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A:
哦,这么麻烦?看来地线的接地电阻标准还是有说法的,不是随便定的。PLC与变频器混装系统,等电位很重要。处理不好会干扰。

网友B:
接地电阻肯定越小越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chenqiangme:曾做个小项目,在车间现场有其他设备有十几台变频器。事先没有考虑客户现场情况。本人设计的控制系统主要有CPU 226CN加一块DI扩展,二个4AI模块,一块2DA模块,伺服阀放大器,一块屏。东西做过去,现场安装时就担心变频器的干扰问题,考虑到布线上要穿管。安装完毕调试时,发现只要变频器上电,PLC采集来的现场传感器就乱跳,系统无法工作。后来PLC电源增加隔离与滤波,模块所有接地端接地,所有传感器线缆改用屏蔽信号线,屏蔽层柜侧一端接地。初次接地时打了二根桩,采集数据波动还是较大,效果不是很理想,请当地供电部分测试过接地电阻太大。后来继续增加接地桩与加盐,低于4欧姆时解决问题。
楼主,接地电阻怎么测量,我也遇到了与楼主相同的困扰,只不过我是利用磁环进行处理的,变频器已经将地线干扰,所以在机柜里与地线相连的PLC高速口单元受到了变频器的干扰。

网友A:
接地电阻测量比较专业,用低阻表,一端连接地线的端子,另外一端连接另一个标准地的参考电位。这个参考电位,不太好找,除非是电业局的专业人员做的,如果是我们自己,可以借用一颗自来水管来测,不太准了。但可以参考。

网友D:
我也遇过这个问题,但我的只有三台变频器,问题不是很大,加个滤波的就还可过去

网友E:
回复 网友A:
请问“PLC与变频器混装系统,等电位很重要”这句话怎么理解?怎样的等电位?可否告知

网友A:
等电位的概念:装置与装置之间,装置与其他控制器之间,信号传递的参考电位相等,就是等电位。

由于电磁环境的复杂性,在一个控制系统中,传感器的信号、给定信号他们在通过电缆线连接后,会产生差模或共模的电磁噪声,被叠加在信号线上,导致两地信号源的参考电位与接收端的参考电位不相等。要做好等电位的处理。才能保证信号传输与接受的可靠性。

关于抗干扰(EMC电磁兼容)作为一种技术和专业,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和实践。做系统就要涉及这个技术范畴,就要熟知他的准则和安装接线方法。

网友F:
说到等电位和接地,我请问一下廖工,这个案例中,传感器电源的0V与接地导通吗?
或者换一个问法,在各种PLC与变频的抗干扰讨论中,电源的0V与接地是否导通?导通或绝缘对于干扰有什么影响?

网友F:
在各种PLC与变频的抗干扰讨论中,直流电源的0V与接地是否导通?导通或绝缘对于干扰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G:
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H:
关键是你肯定用了车间电源的“零线”加什么用处都不大,只要加一个AC380V/AC220V的变压器,不要用供电线路的“零线”什么问题都100%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说到等电位和接地,我请问一下廖工,这个案例中,传感器电源的0V与接地导通吗?
或者换一个问法,在各种PLC与变频的抗干扰讨论中,电源的0V与接地是否导通?导通或绝缘对于干扰有什么影响?
接地分为控制地和保护地。两个地不要混在一起。
控制系统中所有的控制设备需要接信号地的端子应保证用导线集中到一点后接地。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接地分为控制地和保护地。两个地不要混在一起。
控制系统中所有的控制设备需要接信号地的端子应保证用导线集中到一点后接地。
谢谢廖工的回复,我想问的是传感器直流供电的“0V”是不是就是“控制地”?是导通的还是不导通的?“控制地”与“保护地”是两个地吗?你上面的案例撒盐的是哪个地?

网友I:
回复 楼主:
 大家对地这个名词如何解释才是正确?我来和大家一齐探讨:地应该是我们生活中脚下面的地吧?发电机、变压器都有一处接到地上,地是土和水等组成是可以导电,简单地说就是将设备外壳的电,通过地回到发电机。地是有电阻,电阻大了就没法全部回到发电机,有多余的电加到控制回路造成干扰,这所以要接地电阻越小越好;可以用接地电阻仪测试。

网友J:
都要加电抗器

网友K:
在不能保证等电位的情况下,进行一点接地,接地电阻不大于4欧姆是用接地电阻仪测试出来的。而且这也是最基本的要求。还可以测试一下,零对地的电压。  单条负载用工作电流的N线,是指直接连接用电器的线,在负载端的对地电压不超过2.5%(等于5.5V),这是根据供电质量要求的电压指标下限5%推算得出的。

网友L:
这么复杂的环境,楼主竟然不用隔离变压器做抗干扰,真的很遗憾呀。其实不要小瞧了一个变压器,他的用处非常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