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程序执行问题请教?

楼主(2013-09-16):
设备是SMT接驳台
程序没有注释,厂家来修过搞不定不来了。主要是Y6的输出上,Y6的前一步是Y15,到Y15这一步没输出。今天白忙活了一天,
。

网友A:
主要检查X17,看X17是否有信号,要是有信号就启动不了了
对于没有注释的程序,首先要把输入输出所接信号标上去,然后再看各个的逻辑关系,若是在线检查,是很容易看见问题出在哪里的,哪里不通就找哪里不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