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6):
台达B系列空载运行也会报警occ  1.5KW 2H220V   加上电源屏显示正常,一旦运行寸动,就显示occ屏闪动,听的见里面的继电器动作。不知道该查哪里请教大师。

网友A:
检查驱动和模块,模块坏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B:
                线路长吗、?     电流检测原件可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