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知识求解!!

楼主(2013-09-16):
单相负载的中性线断开,负载是相当于接在两条火线两端吗?家庭电路进户线的零线断了会烧坏用电器吗?一只灯泡断开零线那端会烧掉吗?

网友A:
零线断了很容易烧坏电器的,所以一般的家庭电线零线是不允许接开关的!

网友B:
诶 这个要看的,比如说你进线是三相 然后电器设备分别使用这三相电时零线断开就会烧毁设备,相当于你说的设备在2条火线中间电压升高,如果你进线就单相火线和零线,此时断开零线没问题的,只是此时零线会带电。大概这个意思,记得以前论坛有人画过一副图,看了后就很好理解了。

网友B:
刚自己画了一张

网友C:
如果是单相电源的零线断开,只是回路不通;
参见2楼。

网友D:
零线断开没有问题啊

网友E:
单相的断开零线没有关系,但是零线是通电的

网友F:
如果是单相负载的活   零线断了就是没电   怎么会烧东西呢

网友G:
在三相照明负载中,三相负载平衡,零线无电流,如果出现严重不平衡就会有较大零线电流并很容易被烧断,随后出现线电压串联轻载的用电器将超过使用电压而被烧毁,重载负载将电压很低无法使用。

网友H:
就是说你家没有380的用电器表担心

网友I:
单相的别是主线的零线断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