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7):
  最近做了一台机器,用到六个电磁阀,台达PLC 控制的时候有输出,但电磁阀有时候不动作,有时候又会动作。线没有接触不好的。输出电压也有24V,是不是有时候PLC输出控制电磁阀会电流不够大?真的事搞不懂,电磁阀也换了几个,还是一样,有时候行有时候不行,求高手赐教

网友A:
加中间继电器吧 plc控制中间继电器 继电器控制电磁阀

网友B:
输出电压不一定有24V吧,量下电磁阀端的电压看,肯定有压降的,22V以上就不行了

网友B:
是22V以下,不好意思,有时候线距离远的话,压降很大的,需要把24v电源提高点。

网友C:
不加中间继电器的话,估计你PLC上输出点用不了多久就要Game Over了;

楼主:
这种问题经常出现吗?加了继电器好像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D:
直流24伏加继电器要用线圈并有二极管的。

网友E:
是固定某个电磁阀,还是没有规律的不动作?

网友F:
还是加上中间继电器吧

网友G:
要用继电器

网友H:
扯淡 22V 电磁阀是液压阀还是气动阀 ,液压阀一个线圈有30W呢 几个同时动你的24V电源多大的?

网友I:
另加24v电源了吗?仅plc电源带不了那么大负载,如没加外电源,加个开关电源吧。

网友J:
加中间继电器,因为断电时自感较大

网友K:
最好加个中间继电器!

网友L:
在电磁阀工作的时候测量是不是还有24V.如果电源正常情况下是24V,而工作时电压下降到23V左右,这就说明是电源小了。更换大一点的电源。电压降多了,会引起不稳定,这种情况最明显的就是在手动时,动作非常好,而一到自动状态下就不行了。
还有关于电磁阀是不是要加一个中间继电器的问题,我对这个有一点争议,如果是气动先导阀,这种阀的线圈电流很少,特别是SMC的,才20mA左右,这种情况如果加上继电器,我认为是完全不必要,继电器的电流很可能就比电磁阀大多了。一般的阀也不会超过80mA,基本上和继电器的电流相当,所以说对于气动气导阀来说,是不是真正有用处,还很难说得清楚。如果真是一定要加,我也建议安装晶体管放大板。我就是这么做的。而且晶体管带动一个电磁阀,几乎没有故障。

网友M:
大家多从外围找问题,尤其电源功率是不是小了,这个很容易查,将所以负载接通,一下就明了。
既然楼主:输出电压也有24V,是不是有时候PLC输出控制电磁阀会电流不够大?怀疑电源小了,换个大的不就清楚了。
这好查的,程序出这问题,慢慢查吧。

网友N:
不知道你同时有几个电磁阀通电,我这边的做法是用29V的变压器输出,整流桥出来DC电压

网友O:
引用 网友L:
在电磁阀工作的时候测量是不是还有24V.如果电源正常情况下是24V,而工作时电压下降到23V左右,这就说明是电源小了。更换大一点的电源。电压降多了,会引起不稳定,这种情况最明显的就是在手动时,动作非常好,而一到自动状态下就不行了。
还有关于电磁阀是不是要加一个中间继电器的问题,我对这个有一点争议,如果是气动先导阀,这种阀的线圈电流很少,特别是SMC的,才20mA左右,这种情况如果加上继电器,我认为是完全不必要,继电器的电流很可能就比电磁阀大多了。一般的阀也不会超过80mA,基本上和继电器的电流相当,所以说对于气动气导阀来说,是不是真正有用处,还很难说得清楚。如果真是一定要加,我也建议安装晶体管放大板。我就是这么做的。而且晶体管带动一个电磁阀,几乎没有故障。
晶体管放大板

网友P:
一是给电磁阀供电的电源功率小了,可以用功率大些的电源就可以解决。二是不要用PLC直接红运电磁阀,中间加个中间续电器。三连接电磁阀的电线不要太细,太细电流,电压损耗太大,如果线路过长损耗就更大,最好用频避线效果更好

网友Q(2013-11-25):
最好加一个中间继电器

网友R:
继电器触点毛了,加个中间继电器就好了

网友S(2014-01-06):
还是通过中间继电器控制电磁阀吧

网友T:
同时动作,电流不够。

网友U(2014-08-28):
还是加个中间继电器吧!

网友V(2014-10-16):
加中间继电器,换个电流大一点的开关电源,10A左右的。PLC的Y输出点控制中间继电器的线圈,中间继电器的触头去控制电磁阀。试试,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W:
楼上的从电源和其它角度讲了很多了,如果是气动电磁阀的话还有个原因。气源不稳,气源压力波动时,气压过低时气动的先导阀不动作。

网友X(2020-10-15):
具体还要看楼主的实际情况的额。。。上图了大家好分析。哈哈

网友Y:
以我多年维修经验,多半程序或者接线有问题.(不是牢固问题,是接错)

网友Z:
应该是开关电源的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楼主应该用的是杂牌子的开关电源吧,

网友AA:
输出最好加中继,PLC提供的电源有时候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