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7):
三菱FX1S系列PLC 和维纶TK6070 通信 选在RS232 485  422那款通信模块好?这三块模块都可以和触摸屏通信吗?请大侠指点谢谢     RS485 只有两根线 怎样和触摸屏通信??

网友A:
还是首选RS232吧!将RS485,422用作其他(如温控器,变频器,伺服等)通讯会更经济!
三种都可以与屏做通讯,不同之处在于数据线的做法不一样而已!

网友B:
首选422的,三菱的编程口是422的,当然232 485都可以选,只是需要买232-BD或者485-BD。

网友C:
呵呵;电缆买配时让配好,直接连PLC上的编程口就行了;

网友D:
422转232或485好做

网友E:
这屏肯定有口能直接和三菱的编程口422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