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7):
小弟刚刚接触三菱PLC,准备用它编一个点胶机控制器,用的是FX1S的控制器,时间范围是0.001-20S,工作过程是用脚踏开关控制胶机开始工作,电磁阀得电延时0.001-20S这样一个时间然后断电,如再踩脚踏开关重复以上的工作过程,延时时间要求用电位器或者拨码器调节。请教大家帮忙指导一下或者给个梯形图也行,小弟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1、使用电位器,你需要使用模拟量输入扩展板,然后通过编写线性整定公式将模拟量输入值整定到1~2000之间的数值,最后将这个数值赋予1Ms保持定时器T63
2、使用拨码器,使用Bcd转Bin指令将拨码器的数值转换,然后将数值写入T63.

网友B:
回复 网友A:
C大真心早啊。。。5点多就在论坛回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师你好!本人刚刚接触PLC一个月,所以对于这些指令还没认识其作用,所以麻烦你能不能搞个梯形图可能对于我分析起来快一点,

网友C:
如果你一点基础也没有,大师给你了程序你也弄不好

楼主:
正因为不懂才来请教嘛,大家帮帮忙吧,人无完人嘛

网友D:
硬件都不懂,要程序有什么用,你看的懂吗?

网友E:
我好像记得这个东西 用555就能实现吧

网友F:
外加一个定时器就可以了,很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那样的程序我已经编好了,只是想省掉那个延时继电器的成本罢了,如果找不到程序也只能这样了,非常感谢你的意见

网友G:
这个一个时间继电器十中间继电器就好了吧?

网友H:
你那个拨码开关比时间贵吧,而且占用的X点多。原理就像8421那啥。转换到X点然后内部换成数值。看看手册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