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7):
中频设备维修, 也就那几个东西 ,看到身边的 技师都 都是凭经验修的 ,没有理论指导 是非常麻烦的 一件事 自己写一些 东西 希望对自己有所提高 不妥之处 还请指出参透了 这文章 我保证 你可以修好 85%的中频故障 概述 最容易坏的 部位  1 ,可控硅 2 ,电容  3,水电缆可控硅的 短路 是最好检查的 一个  但是要小心 可控硅软击穿 软击穿在路是无法测量的,可控硅软击穿的一般现象为电抗器 有响声 非常沉重的 那种电容 一般有的短路 ,  接线柱打断 外壳鼓肚子 也尝试过维修电容 发现维修好的 电容 用不长就坏了,  电容升压  的检查 会更好一些 看出来  水电缆他的故障率为 断路  似断非断时候  最容易忽视当然 1 中频炉的声音 更是维修中 不可缺少的 东西 听声音 !电抗器 有声音  声音重一般整流 声音尖叫 一般逆变 , 2 看现象 上来一定要问清 客户 是什么时候 当时的情况 最好万用表 的使用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总不能带个示波器 去现场吧如何判断各个部位可控硅    1 断电 时候 测量 正反两个方向的阻值, 2 中频电压200多v时候 测量可控硅压降也是两个放向  3 升压 炉 改为 纯 并联扯下线路板 上 的 G  测量 水电缆  1  直接 测量 2 排除法 就是 用粗 铜线  代替 电容 直接 测量 充放电 ,看电容 形状 是否有打火的 痕迹修炉子 就像 看病 要分析对症下药 。工作中的摸索;
3号炉现象:运行时候中频电压650V左右 直流电流600A直流电压200V(问过炉前加热速度 还是比较快的跟正常没什么区别所以自己断定表有问题)(运行中突然过压保护,复位重新启动后中频电压400V直流电压200V就马上过压!检查晶闸管KK KP没有击穿!(用万用表通断测量阴阳极!)技术有限换块板子检查菜鸟排除法别人从二厂带过来的主控电路板。换上了现象差不多 但会稳定一会 自己看过点资料调一下角度但从现象中发现中频电压直流电压会掉光有直流电流电抗声音异常 感觉是进线电流互感器接虚随后查看一下阻值 及并接电阻的阻值 差不太多进线电流互感器比值是600:0.1电阻在150左右 电阻100欧J    随后我又看了一下整流逆变的KG连接线并打磨及KG的阻值阻值差不多大  最后换的中频变压器 中频电压760 直流电压表从新从输出端接线接在直流电压上(高手指点)电压在540 V 原先的板子没换下来试 不确定好坏!这台不知道那些因素 该做的不该做的我做了  中频维修心德 :1先说完全不能启动  查整流逆变晶闸管  查整流管好坏初步是二极管通断测量其次是摘掉主控板逆变的公共端(所谓逆变初级--------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哦)看一下整流是多少 最准确是测整流输出端 (记住不要测电压表接线 )小心触电我测量时候戴着高压绝缘手套  看一下输出电压是多少我的设备额定350KW大概在450~500)就没问题 或者在断开主控板逆变初级的时候 一个一个的摘掉整流控制及门级G 看一下每摘掉一个整流管电压有没有变压 比如说每断开整流400 V每断开一个后是300 V个人觉得整流基本没问题  还有就是测量门级G阴极K的阻值大概在10~30欧姆用200K档有人说过好表超过25就是坏的!还有就是   记住首先断开逆变初级线然后在做此步一般的板子有手动扫频和自动扫频 此步骤打开手动扫频 断开逆变铜排或不断开接在整流输出端 串接两个200W白炽灯泡  看灯泡的发亮情况 电压500V贼亮反之整流有问题   2说启动过后不能正常工作 首先看一下表盘的中频电压还有直流电压的比值此步骤是确定角度 角度过大造成逆变失败 过压或者过流保护 理论知识不强不做解释直流电压升到300V中频电压400V  此时角度在1.3左右 一般小角度在1.2 1,3左右;启动不能正常工作角度比例要正常 在做其他的检查  频繁过流有时候是电容内部打火(在某一定的位置 )不好检查先看看那个电容比较老漏油严重发热严重先拆它(那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搞了一晚上凌晨3:30分我终于搞定那时候什么都不懂还望见谅不过很欣慰的没感觉累只是反而很开心)还有就是检查连接螺栓是否松动(有时候打火是一点点的次火外加外部声音大 不容易发现  感应圈砸间是否有铁屑有时候有的铁屑正好卡再某一位置当功率升高由于电磁感应吸到感应圈造成砸间短路当你升低一点反而没事这现象我遇到过在感应圈里面还不容易发现的位置)还有就是升不高或者升到某一位置光有直流而且电抗声音异常那就差电流信号电压信号不做多说跟我的3号问题一样那样查   还有的是光有电流中频电压直流电压不高一般出现问题我都会检查电容谁电缆用万用表通断测量电容正负极 谁电缆连接电柜输出端铜牌是否开路   还有就是电流低 一是电容容量不够(他不击穿内部开路我遇到过查了半天没结果就是加热速度慢有时候烧晶闸管(那时候水压低而且温度高)然后没辙请个师傅来了两个人搞了一天没搞好 老实说我挺欣慰的 毕竟人家是师傅要么就是菜鸟级别的我问他们一些事情还不愿意说呢两瓶饮料跟烟全白瞎了 最后厂家来了学历一招短接电容查得电容的原因拆下来测量容量太低 负载不匹配  悲催的我在拆一块电容就把问题给解决了  不过也没什么 还学了一招呢

楼主:
厂家直营可控硅哇。有需要联系我

网友A:
楼主能不能分一下段,好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