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2501-TC11 把日文改成中文里面设定的参数没有嘛?

楼主(2013-09-17):
各位大侠,想请问一个问题就是我想把设备的触摸屏是日文的改成中文的  原来设备里面设定伺服马达的参数会不会丢失。

网友A:
呵呵;你确认参数是存在屏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只是把屏上的程序导出来日文换成中文再导回去。 具体是保存在屏内还是保存在PLC中怎么能看出来?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B:
回复 楼主:
看寄存器地址

网友C:
 zh这个一般都是PLC的掉电保持地址;问题不大的,先确认清楚。

楼主(2013-11-15):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吧屏幕的字都翻译成中文的了,导入进去后也是中文的但是当你触摸哪一个开关按键,就会出现乱码现象,这是什么原因呢?还请大侠指点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现在吧屏幕的字都翻译成中文的了,导入进去后也是中文的但是当你触摸哪一个开关按键,就会出现乱码现象,这是什么原因呢?还请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D:
传程序时,写过系统文件后,显示语言默认为ASCII

到屛里面去设置成TAIWAN  或者CH   就编程中文了;

网友C:
文本索引表里没有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