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7):
  深度千分尺应用螺旋副转动原理,将回转运动变为直线运动,直接用数据采集仪连接千分尺来进行测量,数据采集仪会自动采集测量数据并计算分析、自动判断结果,这种测量方法可以提高测量效率,减少由于人工测量所造成的误差,主要应用于机械加工中的深度,台阶等尺寸的测量。

  广州精量新代理的品牌tesa,最新千分尺套装内提供可互换的测定杆,这些深度杆更换的增量为30或25mm,为消除误差,当杆被更换的时候需要调整校正显示。

  千分尺在全行程内微分筒的转动要灵活,微分螺杆的移动要平稳,锁紧装置的作用要可靠,使用前先将深度千分尺擦干净,然后检查其各活动部分是否灵活可靠。

  0—25mm的深度千分尺可以直接校对零位:采用00级平台,将平台、深度千分尺的基准面和测量面擦干净,旋转微分筒使其端面退至固定套筒的零线之外,然后将千分尺的基准面贴在平台的工作面上,左手压住底座,右手慢慢旋转棘轮,使测量面与平台的工作面接触后检查零位:微分筒上的零刻线应对准固定套管上的纵刻线,微分筒锥面的端面应与套管零刻线相切。

  测量范围大于25mm的深度千分尺,要用校对量具(可以用量块代替)校对零位:把校对量具和平台的工作面擦净,将校对量具放在平台上,再把深度千分尺的基准面贴在校对量具上校对零位。

  使用深度千分尺测量盲孔、深槽时,往往看不见孔、槽底的情况,所以操作深度千分尺时要特别小心,当被测孔的口径或槽宽大于深度千分尺的底座时,可以用一辅助定位基准板进行测量。

  使用与保养:

  1、不能拿着微分筒任意摇动。

  2、不能用油石、砂纸等硬物摩擦测量面,测微螺杆等部位。

  3、不能在深度千分尺的微分筒和固定套管之间加酒精、煤油、柴油、机油或凡士林等;不准把深度千分尺浸泡在上述油类或水以及冷却液中。如果深度千分尺被上述液体浸入,则用航空汽油冲洗干净,然后加入少量钟表油或特种轻质润滑油。

  4、使用完后,用绸或干净的白细布擦净深度千分尺的各部位,卸下可换测杆及测微螺杆上涂一薄层防锈后,放入专用盒,存放于干燥处。

网友A:
现在的千分尺都不 怎么耐用,都用坏两个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买的品牌质量好不好,使用方法对不对,这些精密仪器在使用时候要特别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