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7):
我们工作调试装置时需要220V直流电压,它是通过4个二极管全波整流,后加两个电容后输出直流220V。最近莫名其妙的升高到357V。用万用表量交流电压输入,输出均正常。我们加上负载后电压会降低,我们调整正确后,过了一个晚上电压有升高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是什么负载呀?除非是感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加电阻

网友B:
正常在310

楼主:
回复 网友B:
交流输入在157V左右的,直流输出这时是220V的。但是没人动过调压控制器,交流电压没有变化,直流电压会升高。是不是电容坏了?

网友C:
是用调压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啊

网友D:
用示波器看,或是表的问题。这个电路原理在那呢,不要挑战原理。否则永动机就出来了。

网友E:
看一下负载的变化怎么样?

网友F:
虚电压  正常 桥式带电容应该是0.95*220

网友G:
电容容量多少?电阻阻值多少?电阻功率多少?或给个图上来。
要不有两种可能:1、当你第二次测电压时可能有部分或全部电阻休眠了。
               2、当你第二次测电压时你的万用表休眠了。

网友D:
即便是电容的存在,其输出充其量也就是输入电压的根号2倍。不可能逾越这个峰峰值。

网友H:
负载变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不知道你用的调压器是有手盘转动的还是那种档位式的像,如果是手盘转动那种,最好是检查一下铜刷或者碳刷,是不是接触不好了。

网友I:
在空载的时候曾经把电压调到过250V了吧.

网友J:
我也觉得 是不是调压器调到了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