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7):
各位大侠:如何自动提取5ml液体,然后按程序设定再自动分配出去,如何实现?方案可行的话,重重感谢!

网友A:
负压吸取可行吗

网友B:
1.把被提取液体置一容器内放在高处,
2.用1个5毫升带刻度的玻璃器皿,通过压力把液体灌入器皿的刻度上限
3.下线刻度有关光电传感器的发射与接收,有液体时,为低电平,无液体光照接收管为高电平,控制液体容器与玻璃器皿之间的管路电磁法开关。
4.当电磁阀打开时,由于受到大气压力的作用,玻璃器皿的液体下降流出,当下限刻度,光电管控制电磁阀关闭,玻璃器皿停止输出液体,并由大气压力作用,将容器液体反冲制玻璃器皿上限,并停止。
5.重复4操作,周而复始。

原理:就像U型管的液体,在一个封闭的管路里,可以自动找到平衡页面。本装置就是类似这样的原理工作。

网友B:
另,采用重量法测试原理,也可实现这样的提取,只不过计算的不是容积,而是液体的质量,由液体比重,可计算对应的液体容积。

网友C:
程序应该不是主要问题,难点可能是计量。医用输液泵用的是滴数控制方式。1ml=20滴(参考值),但是速度不一定满足要求。或者用固定容量的容器。

网友C:
老K说的重量法,那不是要做个精确度很高的称重模块呢?
我觉得还不如用负压吸取,可以调试到恰好提取5ml,保持吸管上端密闭就可以直接转入分配阶段了;分配如果要很精确,可能就要用滴数计算加刻度检测了。全过程与我们做化学实验类似吧。

网友B:
嗯,其实这种工艺的实现有许多方法,完全可以展开你的想象力。

还有一种方式,用一个标定过的玻璃管,从液位的初始,又有一个上下紧贴管壁的步进电机,只要液面下降,步进电机就跟着降,直至5ml停止,然后将页面再充至起始位置,步进电机返回,往复运动。

步进电机带着一个光电传感器检测,见光就走一步,直至到5ml刻线为止...

5ml就充满,再放5ml再充满,循环...,唉...招多了去了。

网友D:
其实你的这个要求有大致两种方式实现,第一种是医疗加样工作站的工作原理,第二个是使用蠕动泵分液,主要看你具体的情况和精度要求。如果有疑问可以继续详聊。

网友E:
控制系统与程序可以忽略,顶多做一些修正了;定量机构(如固定容量容器)不是很大的难点,精度的关键是分配液体的工艺的实现;
至于负压吸取分配,现有的铅酸蓄电池的注酸设备就是采用这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