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7):
厂房外部400V电源进线受损伤后发热断了一条线,即缺相。但几个机台(主机45KW,几台几KW的小电机,3.7KW变频器一台)却没有停下来还在运转(工人来不及关),这时再开另一本来停下来的机台,主机能启动,小电机(带变频器和不带变频器的)也都能正常开动,求原因分析。全厂只有安川的变频器有报故障。

 补:可能我描述的不是很清楚。恰恰就是那些工频供电的的电机(在电源缺相前已经停下来的)在电源缺相后也还是能启动的,甚至还能正常正反转。在断线后整个厂机器也运行了十几分钟有的机器自己停下来有的还在一直运行。至于电流嘛,估计过载是肯定的,没测量。急着关总电去了
  发生过几次这种情况了,也没烧毁过一台马达,可恶的是电缆有时在断点处爆炸放烟花放了半个小时,电房里的保险丝愣是不断。

网友A:
是不是无缺相保护

网友B:
变频器缺相检测不灵敏可以运转,小电机在负载小的情况下可以运转,但电机因缺相会烧毁。

网友C:
没缺相保护,长时间重载的后果很严重

网友D:
第一,如果有变频器控制,对于轻载或空载单机的启动,不受影响。因为网侧的缺相不是电机的缺相;
第二如果是工频控制的电机,在运行中是空载或轻载,和不影响运转的电机运行,因为此时就如同单相电机在工作一样。而停止的的、缺相的、工频供电的电机,启动是起不来的。时间长了就会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能我描述的不是很清楚。恰恰就是那些工频供电的的电机(在电源缺相前已经停下来的)在电源缺相后也还是能启动的,甚至还能正常正反转。在断线后整个厂机器也运行了十几分钟有的机器自己停下来有的还在一直运行。至于电流嘛,估计过载是肯定的,没测量。急着关总电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45KW的电机有综合保护器,停下来的机器估计就是这个起作用了,有的没有停(大半以上)还在运转

网友E:
轻载的话是可以根据惯性保持运转的

网友F:
日本的电机?

网友G:
这种现象我也遇到过,不过那是高压缺了一相,一直困扰我。。。。。。求解!

网友H:
回复 网友G:
高压可以理解,低压那还真的只能怀疑电机保护器失灵了

网友I:
缺相了还能 正反转????不可能吧  是不是搞错了哟
要是运行中掉相 能继续运行,倒是没什么,轻载的情况下,就是电机发热量大点,重载就难说了!

网友J:
请问缺的是那一根线哦?是不是零线哦《N线>?

网友K:
会不会是电机成了发电机 然后 把自己给烧了

网友L:
时间长会烧电机

网友M:
应该还没有完全缺相,电缆在放烟花的时候还处于接通状态,只是接触电阻大,压降大,会引起偏相,造成变频器跳闸。

楼主:
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
 电源电缆断线缺相了,正在运转的大部分电动机继续缺相运转。运转中的电动机是能够再感应发电的,并反送到厂里电网。当然这个发电容量和电压是比较小的,却是正常的三相电,足以支持小的电机启动和正反转。欢迎大家探讨。

网友N:
看来是负载不是很重的!

网友O:
缺相了能正反转????

网友P:
这个和电机的接法也有关系!

网友Q:
缺相电机长时间远行肯定是要烧的

网友R: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是饭店的厨房排风,工频启动,虽然缺相,但能转动,就是打不到额定转速,照样排风并且运行了半个月也没坏,我都奇怪!

网友S:
加上缺相保护吧!不会立马停下了~

网友T:
变频器是将400v交流整流成直流后,经芯片控制功率模块输出与工频完全没有频率关系的交流,所以在缺相的时候,如果变频器设置了缺相保护禁止,只有显示告警,此时会显示告警代码,电机还是正常运转,电机也不会是在缺相状态下运行的,对电机没有一点影响,只是变频器的整流模块的电流加大了40%,但是也不必要担心,变频器在设计时已经将这种情况考虑到了,所以整流模块的功率电路余量足够,比如耐压这一项参数,变频器是工作在380——420v之间,但是功率模块输出的高频会参数反相脉冲,所以整流模块的耐压在1200v,
  不用担心,下次正常上电后正常工作,不会损坏任何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