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7):
三菱F500。在客户那里跳EOU2 ,在我这里试机,不跳,是什么原因啊,第一次修三菱的变频器,三想输出又平衡,电流也正常,在我这里试机又试不出异常,不懂怎么下手,不知道那里出了故障,求思路啊,谢谢大家。

网友A:
那就没问题呀!!

网友B:
它的负载是什么设备

网友C:
检查负载及电机传动机构

网友D:
应该是负载的反发电造成的,加一个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把多余的直流电压控制住久好了。

网友E:
都是厉害的主!第一次等这个论坛!

网友F:
你要问清楚客户   是在启动或运行的时候报过压  还是在停机的时候报   前者的话可能是电压检测电路问题  后者的话重点检查制动电路   你可以给变频器接一个合适的制动电阻  把减速时间改小一些  带电机启动停机几次试试看  摸外接制动电阻是否有温升  有温升说明制动电路是好的   反之可能制动电路没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