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问题

楼主(2013-09-17):
请教各位大侠,226CN通讯不上,485转233三个灯常量,PLC停止状态可以上下载程序,运行时无法通讯

网友A:
485转233?这是什么东东,长学问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打错了吧。

网友C:
不知道你是与那里通讯不上。是人机?还是变频器?

网友A:
不说明白不好弄

网友D:
PLC运行时通信口模式改变了,停止时是PPI,运行时可能是自由口通信模式,这时与编程软件肯定通信不了。

网友E:
编程口变成modbus或者两个plc通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