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序控制问题

楼主(2013-09-17):
大家好,最近的一个项目需要用到一个机械手和PLC控制的双工位工作台配合,机械手采用运动控制器(外购),主要流程是机械手

向工位上放配件,PLC采用顺序控制,每步的转换条件有运动控制器输出或是外部接近开关。
开机PLC先使双工位向一边复位,第一个工位流程完成后,双工位循环工作,问题是,如果第一个工位的工作完成后就进入循环的话

,就会从S0开始执行,这样永远只有第一个工位可用。请问可否直接绕过前面几步,比如只循环第5-第16步?
或者采用笨办法,让PLC控制双工位完成两个工位的工作后在循环,但是这样转换信号就会重复,比如运动控制器给出的信号既会控

制S7的转换也会控制S22的转换,这样会有问题吗?谢谢

网友A:
可以,只要你把转移条件弄好就行了

网友B:
跳转指令,或者顺控跳转的条件满足即可

网友C:
楼主的算法没弄好。
什么“这样永远只有第一个工位可用”?
你编程只编一个工位?
顺序控制,就是安排好你的工作顺序,生产工艺顺序。从机械手,到第一个工位,再到第二个工位,不断的来回循环。

楼主:
因为两个工位除了工位不同以外其他动作时一样的,所以想用简单的办法,如果两个工位都编进去,问题如我帖子上说的,就会有不同步的转换信号一样的问题,刚刚给三菱的技术打过电话,他说是可以的,我现在编程后,仿真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