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7):
如图所示,我们单位的AB PLC通讯模块经常会亮红灯,此时根本无法与PLC通讯,所有数据全部为0.经常要插拔网线才能恢复,有时插拔网线甚至都没用,要断电重启。
这种情况经常出现,而且好几个岗位都会这样,一直拔插网线或者重启也不是办法。请教各位达人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先谢谢了。

网友A:
DP接口的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几个岗位接连发生这样,头痛死了。请问这个DP接口一般在哪里的?

网友B:
在RSLinx Classic里查看L56-EBT/A模块属性发接包信息,使用设备IP地址与其他是否冲突,使用IP(静态与动台),更换RJ45接口网线,判别ENBT模块与框架接口等等。。。造成OK灯根本原因: ①连接请求错误
②服务请求错误
③拒绝模块组态
④模块锁不匹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查明是IP地址冲突,谢谢指导!

网友C:
这种直接接入网络的模块 最好在配置IP时候确认下同网络别的设备的IP,不然有可能造成很严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