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驱动器坏

楼主(2013-09-17):
各位老师傅好;请问我这一台机器步进电机驱动器经常坏,有时一个月坏、有时一天就坏、有时一周就坏,一般情况坏就是只能一个方向转,把步进驱动器换了新的就好,驱动器试着换功率大一点的无效,步进电机也换过了,PLC频率是不变的,脉冲个数是人机上设定的,走的距离是对的,已经坏了好几个了,原来光耦是没串电阻的,后来我加了2K电阻也是老怀,不知道是什么缘故,请师傅们帮忙指点一下哦,谢谢啦!

网友A:
你要找出坏什么地方才好找原因

网友B:
查下电源有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源是24V的

网友C:
可能PLC输出电压比步进电机驱动器接口额定电压高,驱动器的脉冲输入接口分为差分驱动方式和单端驱动方式。根据接口方式来接线。

网友D:
改用伺服电机和伺服驱动器吧!

网友E:
量下24V电源是不是正好24V左右,不好可调一下

楼主:
谢谢师傅们的解答,后来我换大一点的功率用到现在还行的。

网友F:
老是坏的原因基本情况如下:
1.功率不够大,表现的情况是电机温度高,,驱动器的温度同样也高,失步,常常走不准。
2.电源不理想,特别是用骨架变压器,骨架变压器有一个启动的瞬间高压,这种情况多为上电瞬间驱动器就坏了。
3.驱动的信号光耦坏了。多为电压过高而烧坏,24V脉冲的,最好是加1.5k电阻,2K太大了,电压太低,也有失步的可能。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