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7):
位置/转矩控制模式下,如何用单片机实现控制模式无缝切换? 就是在电机控制位移到某个点时立刻切换为转矩控制模式,如何实现啊?是否涉及到单片机电路设计?还有设计的程序流程是怎样的?

网友A(2015-05-12):
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

网友B:
楼主,我们家的伺服电机就可以直接切换的啊,给他们分配一个管脚外部给个信号就可以了],扭矩指令 支持模拟量输出给也支持MODBUS指令设置 [upload=jpg]/uploadImages12/a55294c8ab1b3ccbda1fef377c30e9fb0078021b.jpg#QQ图片20150513113343.jpg[/up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