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7):
现场过来一个DI信号,接近开关产生的进PLC系统的DI模块,但是中间要加上一个隔离器,这是为什么?这个隔离器的作用是什么,既然是DI点直接进来就行了吧!

网友A:
如果电源不一样呢 ?

网友B:
就算电压一样,还有防止不稳定或其他信号串入

网友C:
没用过这东西!

网友D:
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分析,脱离设备这样讨论没意义,也没结果。

楼主(2013-10-23):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源不一样呢 ?
对的 电源不一样 这个隔离器供8v电压给这个接近开关 而plc的是供24v的
楼下的也有道理 同时可以防止现场过来的不稳定因素 包括高压电等
这个隔离器还有取反功能

网友E(2014-11-29):
防止现场强电传入模块,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