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眼知识

楼主(2013-09-17):
接近传感器,我们俗称的电眼,NPN型和PNP型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看图就知道,接法不同而已

网友B:
输出的信号不一样!

网友C:
可以简单的理解为输出信号不一样  一个是高电平  一个是低电平

网友D:
了解下三极管NPN  PNP就知道了  共阴共阳

网友E:
3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