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前辈们又遇到一个发电机修不好了

楼主(2013-09-17):
这个发电机拿来的时候是因为励磁线圈坏了,别的线圈没有坏,我就拿励磁线圈给换掉了,装上之后就好用了,电压电流都正常,结果我开了三分钟左右就有没有电了,我以为是模块坏了,我就去买了块新的装上结果还是没有电,我拆开发现,励磁线圈又和以前一样同样是前面烧黑了,,我又把励磁线圈绕了一次,装上开机又有电了,,但我知道一开机马上就要关掉,不然励磁线圈又要烧掉了,不到是什么毛病,请师父前辈们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看最后一张图,貌似个电位计的东东,估计这个黑块就是可调整流电路。
或者是转子励磁供电的,电位计最终调节绕组输出电压的。
既然是可调的,单从端子上测不到内部的情况;不短路就行。最好加2A左右的保险上电测试。

网友B:
黑块应该是个电子调节器,不能肯定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就那东东

网友D:
肯定其他的地方还是有问题的!

网友E:
1 , 2 号接电刷架,另一个直接插在主绕组插座上,注意刷架有正负之分。没有使用的应该接整流桥的输出12V直流用于外部供电。黑块叫稳压块简称AVR,过负载时会坏,不稳压!一般不会烧绕阻!AVR坏了只能更换试试!

楼主:
谢谢你的技术支持,AVR已经换新的了,但还是不行,还是和原来一样励磁线圈会发热,不知道是不是线圈坏了
,,AVR怎么测量好坏呢,

网友E:
昨天登录N次都没登录上,显示在线可是无法提交!AVR有专用的检测设备,一般的维修部都没有,只能用代换法试试!重绕的励磁绕组匝数 线径 嵌入的方向都对否?建议励磁绕组和AVR重新换新后再试!原因你懂,烧励磁绕组极有可能AVR里的整流桥已软击穿!不明白,正常工作3分钟有电压有电流,没有负载哪来电流?

网友F:
励磁线圈本身问题.

楼主(2013-10-23):
回复 网友E:
谢谢,各位朋友的技术支持,最后发现转子后面击穿了,换了个转子就好了,

网友E:
呵呵,转子上的滑环的阻值肯定不对,正常值是56欧姆左右!下次修就有经验了,祝贺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