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8):
本人新购买了一个台达F型15KW三联一体霍尔传感器,测量工作电压正负15V正常,变频未起动时测霍尔的静态输出电压分别为0.01V、0.001V、0.001V,请问各位师傅这个霍尔能用吗!谢谢!

网友A:
真是佩服了,测到百分一,千分一精度。一般小于0.1都正常

网友B:
打开变频器以后呢?收到干扰了吗?

网友C:
没用过 不发表意见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还有没有不同意见的

网友D:
万用表很好

网友E:
你测的是静态输出,是没问题,但要判别好坏还必须要动态测试看三只输出是否一致…或偏差是否过大…

网友F:
再怎么说,也是0呀,把变频器的输出,给起来看看怎么样呢?

网友G:
我想问一下,那个霍尔传感器供电,正负15V是指的电源正极和负极的电位差为15V还是两个极相对与一个参考极而言一个是+15,一个是-15,总的电位差为30V?

楼主:
总电位差为30V,霍尔供电端正极对GND极为正15V,负极对GND端为负15V,

网友H:
通个电流,简单测一下白。这是最基本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只要三个输出大小一致就好是吗?

网友I:
霍尔静态测量是正确的,但是必须带负载,看看输出电流是否平衡才能确定霍尔的好坏。

之前我修过一台变频器,静态输出都是对的,但是带电机测试时,电流输出不平衡,说明霍尔是坏的,

更换霍尔后输出电流就平衡了。仅供参考

网友J(2014-01-27):
带上负载看显示电流与测试电流比较一下相差不大的话基本没问题

网友K(2020-11-27):
楼主您好,台达三联一体霍尔传感器各脚是怎么定义的啊?

网友L:
静态这样基本是正常的,如果想单独测试可以在霍尔中串线加电流,这样就可以测试出来输出是不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