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8):
组态王6.55或6.53是否自带OMRON PLC驱动?
我是否需要再准备一个OPC服务软件?

网友A:
1、在安装向导中选择安装驱动并勾选了欧姆龙,会将驱动安装至你的PC上。
2、如果你执意要使用OPC通讯,那么自己准备一个OPC服务端也未尝不可,但是记得OPC驱动也是通过1方式安装。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听说组态王是内置了OMRON的驱动,看来我在安装的时候确实要注意一下了。

网友B:
安装的时候把能用到的都装上,不过稍微大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点无所谓了,只要是有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设备里只能通过COM接口直接找到OMRON的PLC,我想使用以太网进行通讯,组态王是否也集成以太网通讯方式的接口?

网友C:
软件安装好了,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D(2015-12-13):
组态王怎样加永宏plc驱动

网友E:
看来安装时得注意了,稍一疏忽会漏掉有用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