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8):
刚接触到PID,FB41参数值不是很明白,求各位大神指点,求梯形图例程。邮箱:316764684@qq.com

网友A:
请查看你的Step7软件附带例子13,相信如果看懂并熟练使用的话,PID没有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管理员呢?连我的发帖后面都敢跟广告,管理员可以将他拉出去封口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STEP7上面例子举得是温度PID,没有用到FB41,我现在想要控制流量,通过PID控制电磁阀的开度,其中的增益以及各比例系数不知道咋设,这方面的资料找了一直没找到,求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EP7上面例子举得是温度PID,没有用到FB41,我现在想要控制流量,通过PID控制电磁阀的开度,其中的增益以及各比例系数不知道咋设,这方面的资料找了一直没找到,求解

没有用到FB41?让你看例子,又没人你看手册~~~~~

话说例子13,则是西门子能提供的软PID的例子极致,包括了仿真器FB100,FB41~FB43,FB58,FB59,已经跨越了一般的例子的范畴了。

至于比例以及其他参数的设置,这对应于系统的不同其参数有差异,目前世界上没有一个通用的公式去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