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8):
我有一只omron  cpm1a-20cdt-d的plc原先与PC通讯都正常,后来在外围端口的通信设置里选择了(定制)就无法与PC通讯了,自动在线也试了没用,请高手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你的定制还是hostlink,就在CXP里改一下参数,应该可以的。
否则用手编改回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CXP的参数怎么修改,能提供一下具体的操作吗。谢谢

网友B:
有C200H-PRO27手编器可以试下;

网友C:
CPM1A只有一个通讯端口,通讯设置一旦改错了就无法与带有编程软件PC连接了,我以前也出过这样的毛病,后来找了一个手持编程器将PLC恢复出厂默认值也就是全部清除后才又好用,所以我也会告诉你找个手编重新设置。

网友D:
看来手编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知道一点您好!非常感谢您图文并茂的指点,按照您的指点步骤可以通讯了。佩服!!!!!

网友A:
引用 楼主:
知道一点您好!非常感谢您图文并茂的指点,按照您的指点步骤可以通讯了。佩服!!!!!
不客气,好在你的定制还在Host LInk 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