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向师傅们请教:AutoCAD Electrical怎么画出变频器啊?

楼主(2013-09-18):
菜鸟又来请教各位了,AutoCAD Electrical怎么画出变频器呢?能有方法直接插入吗?请知道的师傅朋友不惜赐教,不胜感谢!

网友A:
我用的AutoCAD Electrical元件库里没有变频器,要用只有自己做块了。

网友B:
画个方框代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AutoCAD Electrical元件库里没有变频器,要用只有自己做块了。

嗯,看来只能手工画了,谢谢你的热心回复

网友C:
自己做一个库文件就好了!

网友D:
ACE里并没有现成的变频器块,一般都是自己做成通用的块,使用的时候将端子号改变下就行了

网友E(2016-10-19):
画一个块  定义功能及端子 就可以了   即使用EPLAN   也是使用黑盒或者结构合等  元件符号吧

网友F:
可以直接复制GBDEMO工程样里004页的电机驱动的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