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8):
本人有这么一个控制要求,就是传送电机控制输送带,输送的工件到尽头需装一个传感器,当工件到达尽头没有取下到达传感器位置时电机就停转。电机2。2kw。
我的问题是:传感器信号让电机停转是控制变频器前面的380v电源呢?还是控制变频器上的开和停触点呢?据说用在变频器前面装个接触器控制电机控制开和停会影响变频器寿命,如果是这样那么应该怎么来做这个控制呢?知道的朋友请不惜赐教,最好能以三菱变频器为例说说怎么个接法,能画个简图那是最好不过的了,在此先向您叩头了!

网友A:
可以装个光电开关啊,然后接入变频器控制端子,设置变频器从端子启动停止就可以。还有可以设置变频器的停止方式是自由停机还是减速停机等就可以

网友B:
通常用限位开关。只要工件撞到它,触点打开控制变频器的输出“停止”即可,非常简单的事情。限位开关常闭触点串在变频器的“启动”信号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装个光电开关啊,然后接入变频器控制端子,设置变频器从端子启动停止就可以。还有可以设置变频器的停止方式是自由停机还是减速停机等就可以

我的控制要求是停止后工件拿了又要重新启动电机,不能再要人工去开启动变频器电机就是自行运转。另请问一下,变频器的启动端子是接触一下就启动了还是一直要保持接通状态才行保持运行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用限位开关。只要工件撞到它,触点打开控制变频器的输出“停止”即可,非常简单的事情。限位开关常闭触点串在变频器的“启动”信号上。

谢谢这位朋友的热心回复,我的这个控制环境只能用光电传感器,因为行走时工件是位置误差很大(有晃动)的塑料件,检测距离需要五至十厘米左右,不然容易碰到工件,另问一下变频器的启动和停止是要保持接通状态就会动作还是接触一下就会有启停动作了呢?不胜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能画个简图吗?如行的话那就太感谢了

网友C:
把接近开关连上一个中继,把启动里串上中继的常闭,中继的常开接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接近开关连上一个中继,把启动里串上中继的常闭,中继的常开接停止[/quote

这个方法感觉可行,谢谢这位热心的朋友!

网友B:
现在的限位开关,什么样式的都有,距离长也不怕了。很省事,而且易于安装。

网友D:
控制变频器运行端子要一直接通才运行,你用光电开关控制中继。中继控制变频器运行端子就OK了!千万别控制变频器380V电源!

网友E:
肯定是接到端子运行的地方啊,楼主肯定对变频器一窍不通啊

网友F:
这么个问题 ,就不用叩头了哦。

网友G:
变频器一般都是正转端子和公共端端子短接就一直正转运行,断开就停止.这样光电控制中间继电器,继电器常闭点串入就可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肯定是接到端子运行的地方啊,楼主肯定对变频器一窍不通啊

我可是十窍懂了九窍呢,哈哈哈,谢谢你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变频器一般都是正转端子和公共端端子短接就一直正转运行,断开就停止.这样光电控制中间继电器,继电器常闭点串入就可解决问题.

这个问题总算弄清楚了,这下好办了,谢谢你的热心帮助!

网友H:
变频说明书有个简图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这样的啊,物件挡住光电开关了,变频器停止运行,当你把物件拿走后,变频器又可以自动启动了。光电开关就是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啊

网友I:
楼上几位说得都有道理,都行的

网友J:
我的建议是,在尽头安装两个光电开关,一个稍微前一些,做减速开关,尽头的做停机开关,变频器设置两段速度,这样的话,传送带上的工件会平稳一些,不会因突然停机而导致工件前移或掉落,

网友K(2013-10-19):
引用 网友J:
我的建议是,在尽头安装两个光电开关,一个稍微前一些,做减速开关,尽头的做停机开关,变频器设置两段速度,这样的话,传送带上的工件会平稳一些,不会因突然停机而导致工件前移或掉落,
其实不用两个光电开关,可以设置变频器的延时启动和延时停止参数,同样可以使工件平稳运行。一般可根据情况用3--7秒延时。当然同时应将光电开关位置前移适当距离。
 另外可以选购带亮通和暗通两种输出的光电开关(有棕、蓝、黑、白四线输出的那种),利用暗通输出,就可以不用继电器转换,直接接变频器控制端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