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能帮忙吗?谢谢

楼主(2013-09-18):
在WINCC中做了个电流趋势图,连接EDA9015A电流检测模块,变量连接也对的,程序也做了,运行后电流曲线没有显示,输出域内电流为0,不知道怎么弄了?各位能帮忙吗?谢谢

网友A:
变量记录系统启动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变量记录启动了,不会弄了,大哥你能说详细步骤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

网友A:
你连输入域都没有显示,你需要检查:
你的变量连接是否正确,你的通讯是否正确以及你的组态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