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电机刹车片

楼主(2013-09-19):
我公司有一台泰德尔电机厂生产的锥形转子电动机,型号ZD32-4  4.5KW  380V.现在想更换电机的刹车盘,但是不懂选购那种型号的刹车盘。旧的刹车盘没标有型号规格,请高手指点指点如何根据电机型号购买合适的刹车片。谢谢!

网友A:
直接选择配套相应电机的刹车盘。

网友B:
根据轴颈选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像你所言,只能向电机生产厂家定货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去五金城看看啊

网友D:
直接买回原来厂家的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