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9):
本人学PLC不久,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如果用继电器输出型PLC,输出驱动负载为5W左右的电磁阀,需用中间继电器转换输出吗?

看到好多工程中PLC驱动负载并不大,如10A的接触器也用小型中间继电器转换输出信号,算算10A接触器吸铁线圈的电流非常小啊,不知PLC输出是否一定要用中间继电器转换不能直接输出呀?

另想请教师傅老师一下,PLC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直接输出接“被驱动负载“,什么情况下一定要通过中间继电器转换输出信号呢?

网友A:
通过中间继电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可以保护PLC触点。

网友B:
手册上有说明,有的是0.5a,有的是2A

网友C:
对于电感性负载,最好外接中间继电器并选择继电器线圈并有续流二极管的。

网友D:
带信号的就不用了,带负载的建议全部转换,接触器负载更要带,尤其是频繁启停的,如果不转换,PLC内部继电器坏的非常快.转换后还能防止负载烧毁而引起的短路故障损坏PLC内部继电器,维修也很方便.

网友E:
所以选用中间继电器,除了容量的限制意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了保护输出的端口,外部加一级驱动,因为PLC输出端口坏了,损失也是很大的。

网友F:
很多都不用,为了多挣,省料,省工.....还为了N月后再有收成
正确使用没问题

网友G:
为了PLC输出触点不容易出故障,最好用中继过度!

网友H:
为安全及维护方便,应当加中间继电器;

楼主:
回复 网友H:
感谢这么多朋友的热心帮助,这回心里有数了。

网友I:
PLC的输出点能承受电流非常小,只要是连接稍大一点的交流接触器或电磁阀我都是用小继电器过渡的,如果是带指示灯那就直接由PLC输出点直接带就可以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手册上有说明,有的是0.5a,有的是2A
0.5A的一般是晶体管输出的;

网友J:
容量肯定够了!加二极管比较好!

网友B:
确实现实中很多不加的

网友K:
我反正基本上都是用中继的

网友L:
最好是用中间继电器  可以起到安全保险保护PLC的作用

网友M:
继电器便宜呀!plc换起来可就麻烦了!

网友N:
看这个柜子用在什么情况下,维修收费的话就别用了呗,好有收入,如果为了减少维修维护还是用上比较好

网友O:
我也通常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P:
我不管PLC输出有多大!都采用小型通用继电器界转换!

网友Q:
电压等级不一样,比如驱动输出是24v,电磁阀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