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单元问题

楼主(2013-09-19):
 有台三菱伺服停了2,3个月没用,现启用,不管进或退都是反转。换台伺服正反都正常

网友A:
先检查下两台伺服参数、接线是否完全一样

网友B:
接线、参数没有问题吗

网友C:
换台伺服,如果上面插头还是原来的,那就不是接线的问题;
检查伺服上设定的控制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了,很少接触到伺服,主要是那几个参数。

网友D(2013-10-24):
这个就是有个光藕坏了